楼主(2013-03-24):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悬挂在厂房高处,因为体积比较大,重量较重,为了安全考虑,想在设备上加装一个传感器,当设备运行时如果发生剧烈晃动,该传感器能够马上发出信号,停止设备运行,我该选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网友A:
安全考虑,就不该把它悬挂起来,太危险
有种叫晃动参数传感器的应该可以使你满意

网友B:
问问国外品牌如德国西克

楼主:
有国产的吗?因为要求不是太高呢

网友C:
如果单单只是物体晃动的问题,那么倾角传感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物体的晃动势必会造成物体倾斜,当倾斜时发给你一个信号,你终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