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请问谁知道GP47J-EG11 S/N9501530455这个屏和GP477R的屏用的通信线和软件是一样的吗?现在GP477R可以上传数据,GP47J不能。

楼主:
USB线用的是GPW-CB03,电脑是XP系统,软件是PRO PB3,GP47J-EG11这个屏是用100V的AC电压,不知道是属于哪个系列的,在软件里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A:
GP477R-EG11也是AC110V供电的;
47J的没有用过;

网友B:
GP47J的型号是选不到,但是可以上传。

怀疑TOOL口问题。

楼主(2013-07-08):
回复 楼主:
今天又遇到了一台GP47J,还是上传不了,谁有解决办法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A:
如果你用GP477同时试一下,可以连接的话,那可能你用的GP47J厂家程序装好后已经把TOOLS口给破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道理啊,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