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如何使用西门子PLC,台安变频器(三台),和威伦触摸屏进行通信,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实现哪些功能,PLC到变频器可能通讯,触摸屏到变频器也可以通讯。关键是通讯后你想做什么事情,再选用实现的方法。

楼主:
你好,我就是想在触摸屏上面通过西门子PLC实现控制三台电机,三台电机都有加变频器(台安),控制电机的点动,还可以在触摸屏上面实现对变频器的调速,就是设置频率。触摸屏上面还要显示报警。

网友B:
查下变频器支持哪些通讯格式,用PLC和它通讯,触摸屏和PLC间就太小CASE了

楼主:
那请问一下,我把台达变频器的13和14接线端子,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再通过触摸屏输入频率,这样子能不能实现通过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B:
没试过,估计可以

网友C:
呵呵;如果你PLC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话,当然可以,程序上也很简单,只要不考虑多出的模拟量模块的价格就行;

网友D:
如果选用变频器和PLC同一品牌的有做好通讯功能的要简单些,如果不是同一厂家的,通讯也可以做,麻烦一点
另外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触摸屏上设置输出模拟量的大小,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比较简单
通讯需要一定的水平

楼主:
那请问一下我在触屏上面显示报警信息可以吗

网友C:
你要显示变频器的报警代码还是什么?

网友F:
你技术水平可以的话
采用S7-200PLC,CPU224XP,两个口的,
一个口连接触摸屏,这个简单基本上触摸屏都支持和200PLC通讯
另一个口和三台变频器走485总线,通过别写通讯程序控制变频器起停和速度调节,并读取变频器状态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