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S时钟控制的问题像高手请教

楼主(2013-03-24):
控制要求周日到周四每天23点断电早上6:30来电,周五到周六不断电。自己编了段程序如下两张加一张控制接线图。现在的问题先是这个程序有什么细节问题 或者是否会正确执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呵呵;我想你只花个几十元买个定时开关控制PLC的电源更方便也更环保;

楼主:
呵呵,其实我要告诉您,我只是个学生学校的电限功率还限时还乱收费一个寝室有6个人一个月要交190左右的电费,学校是这样计算的每人每月只有5度的电,超出的每度5角,也没机打的电费单给我们就是楼管手写的。找学校理论了也没用。没办法自己动手改线路比较实际。自己找电源接口,接上不限功率不限时不用交电费的电源。用了段时间问题来了寝室的每天通宵睡眠不好很是困扰,于是想了个办法(和学校的时间控制一样星期天到星期四23点熄灯早上6点30来电星期五星期六不断电,只是不限功率不用交电费)用来学习了一年半的1S有用途了。所以在我这不用考虑成本。做事时肯定不用这个用单片机比较便宜。

网友B:
呵呵;我想你只花个几十元买个定时开关控制PLC的电源更方便也更环保;有点小题大作了,时控开关也就50元吧

楼主:
我这个PLC260买的也学习了一年半了现在空着也是空着学习用的频率低了。就来做这个吧,在花钱买就有点划不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