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接线

楼主(2013-03-24):
5KW220v加热管  三根一组   共七组  用380电不用零线怎么接热效率高  最好有图  O(∩_∩)O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零线啊

网友B:
单根管,没戏!

叫你一顿吃两斤大米饭,你可以吗?
看撑不死你!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啦,电压不合适

网友D:
这个看你是几项的加热管子

网友E:
你220v的加热管想接在三相电上没有零线怎么行

网友F:
星型接法接吧!

网友G:
六楼是正确的

网友H:
星型接法,

网友I:
星型接法,三项功率一样,不用接零线。

楼主:
完全可以的

网友J:
不知热效率高是指什么。
似乎额定电压下,加热管热转换效率是一样的吧;如果是降压使用,如何估算则不清楚。

网友K:
星形接法,每相上接7跟搞定

网友L:
Y形接法,每相5kW均等分配。

网友M:
星型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