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我车间有一台5.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此电机的安装位置很别扭,烧了以后不易拆卸,前段时间经常烧,我在怀疑热继电器选用的不当造成,以至于他不能有效地保护电机,热继电器的电流为16A到20A,调整在16A上,我查过资料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额定电流的0.95~1.05,照此算原整定电流调的太大了,失去保护作用。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热继电器不好,换只好点的热继电器用试试

网友B:
差不多11A吧

网友C:
5.5KW用16A,大太多了,16A的用在7.5KW上就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车间有一台5.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此电机的安装位置很别扭,烧了以后不易拆卸,前段时间经常烧,我在怀疑热继电器选用的不当造成,以至于他不能有效地保护电机,热继电器的电流为16A到20A,调整在16A上,我查过资料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额定电流的0.95~1.05,照此算原整定电流调的太大了,失去保护作用。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如果环境温度高,可以这么选择,如果环境温度正常3(0度以内),可将热继整定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1.2倍即可。也就是整定电流为12A-13A即可。

网友E:
其一,热继电器的不太匹配,不过最要紧的是极有可能这热继电器是坏的!

网友F:
可以分析一下电机烧坏的原因,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选用合适的保护元件。

网友G:
同意4楼意见

网友H:
   转网友“xjwyqian”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
   热继电器电流大了,5.5KW4极电机的电流一般是11.6A,热继电器可以选择9-13A,电流值调整到12A左右比较合适。如果经常烧电机,最好检查一下儿负载情况,是电机选小了,还是负载有故障需要检修。

   注:那个帖子,因其目的而复制了该主题内容 。

网友I:
热继电器 接线错了吧。。。

网友J:
11A左右即可,另外热继电器有些out了,换综合保护器试试

网友K:
顶一下10楼。再查一下是否是电机所带设备造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车间有一台5.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此电机的安装位置很别扭,烧了以后不易拆卸,前段时间经常烧,我在怀疑热继电器选用的不当造成,以至于他不能有效地保护电机,热继电器的电流为16A到20A,调整在16A上,我查过资料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额定电流的0.95~1.05,照此算原整定电流调的太大了,失去保护作用。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如果环境温度高,可以这么选择,如果环境温度正常3(0度以内),可将热继整定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1.2倍即可。也就是整定电流为12A-13A即可。
环境温度高,电机更易发热,那么电机应该降容使用,即让其工作在额定电流以下。相应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也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M:
同意8楼的说法,另用钳表测一下电流是不是长期过载,如果是可以考虑换一台7.5千瓦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