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问题,,急

楼主(2013-03-25):
 用信捷PLC写程序,怎么为程序段加注解?
 “;”,是怎么写进去的,我写时怎么无效?说明书说在英文输入法下输入怎么理解?

网友A:
新启一行,在英文输入半角状态下。先输入“:”号,再输入注释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启一行,在英文输入半角状态下。先输入“:”号,再输入注释的内容。
  英文输入是指在XP系统切换到输入字母的状态吗?
我怎么切换都不行,不知道哪里错了?
  还有就是三菱PLC编程时的指令结束标志M8029。用信捷里的哪个继电器来替代呀?

楼主:
且“:”号后面的个引号也输不对,是和前面的双引好方向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B:
原因是你在中文输出法状态下输出的,切换成半角,或是直接CTRL+空格关闭输入法再输入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是我说明书理解错了,只要输入:就行了,我开始理解成要把前后的双引号都写上了,理解错误了,
  那三菱的特殊继电器M8029,在信捷中用哪个继电器替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