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欧姆龙的计数器的赋值最大是#FFFF,假设我想赋值是32位的 那怎样做呢(好像三菱那样可以计数双字型),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不支持赋值32位的,那除了再用一个计数器做累积这种办法外,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计数器赋值32位呢,请指教

网友A:
32位长整型加法指令。

网友B:
方法很多种,你可以自己随意组合!
可以用两个计数器组合使用;
也可以像楼上所说的用加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