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我先说明一下情况:我在一楼住,靠北边,房间没有闭路电视,因此想自己买个卫星锅。把附近卖卫星锅的人叫过来,他四处看看,实在找不到朝南的合适位置来安放锅。恰好我隔壁宿舍,靠南那房间,人家装的有卫星锅。我想去买一根卫星锅的线和机顶盒,跟他共用一个锅。这样可以吗?会不会互相影响啊?

网友A:
可以用的,接一个一分二分配器就行了

楼主:
你说的一分二的分配器的,什么样子?贴个图,谢了

楼主:
除了买个功率分配器之外,那我还要不要买那个机顶盒,两台可以共用一个机顶盒吧?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两台电视机不能共用一个机顶盒,除非楼主想跟着拿机顶盒遥控器的人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人家换台你这边的电视节目也跟着换!哈哈,一台机顶盒在同一时刻,只能收看一套电视节目!

网友C:
呵呵;用宽带电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两台电视机不能共用一个机顶盒,除非楼主想跟着拿机顶盒遥控器的人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人家换台你这边的电视节目也跟着换!哈哈,一台机顶盒在同一时刻,只能收看一套电视节目!
!卫星接收天线如果拖两台电视机,只能半共用!所谓半共用说指一个卫星接收天线(所谓锅)上的高频头输出后可以通过一个一分二(甚至一分三到一分N)的分支器将高频信号同时送入两台甚至多台接收机可以同时收看两套或者多套不同节目!电视台转播就是这个原理!
但为什么又说是半共用呢? 因为在卫星转播中 有的节目的接收要求是水平 有的要求是垂直 当两台接收机在同时收看两台极化方式不一样的节目时高频头却只可以工作在一个模式。(这是本人10多年前做地面接收站的一些经验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同时工作在不同极化的高频头 如果有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E:
共用一个高频头,用一个功分器,只能同时看一个信号上的节目(要么水平信号,要么垂直信号)要不然没信号的。买个双输出的高频头,机顶盒就可以了,互不干扰。

网友F:
大锅有双本振高频头可以带8台电视

网友G:
这种早在10年前我读高一就研究了,不好搞,要独立的高频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双输出的高频头,有的话就可以,估计也不便宜,你要不买个锅放人家那里得了

网友H:
做一个 功分器 ,再买一个机顶盒,就可以公用一个锅子收看互不干涉的电视节目。
功分器自己用一个分配器改下,见下图

网友I:
用双本掁双输出的高频头就可以了!

楼主:
算了,还是自己买个锅,放在人家窗台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