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接收一个德力西5.5KW变频器,测整流逆变模块正常,上电运行,测变频器输出电压V相缺相,,万用表直流电压档PV为18V,VN为560V,V相下桥臂不正常,查电路电阻稳压管正常,于是换掉V相下桥臂A316J.

上电运行这次是W相缺相,PW为18V,WN为560V,我拿着笔记难道自己刚才登记错了,不管怎么说,干脆把W相下桥臂A316J也换掉
还把相应的电容全换了
上电运行,测变频器输出不缺相

第二天上电来试下,W相又缺相了,     重新上电,又开始测输出三相平衡

过了10分钟左右,上电U相下桥臂缺相,于是我觉的好像不是光耦的事了,又重新上电,W相缺相,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PW为16V,WN为18V.W相是上下桥臂有问题了

网友A:
你这就是盲目的瞎测,你再多看看模块的内部结构图吧,把基本练好了,你就会修了。

网友B:
慢慢折腾吧,收获还在后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慢慢折腾吧,收获还在后面!
哈哈,说的是

楼主:
改了个参数,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