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答:一般来讲,如果焊接的元器件和焊点要求不是很精密的话,只要能上锡能正常焊接就不用换电烙铁头,比如焊接电线、大的接插件等。只有在针对封装很精密的主芯片类IC器件焊接时,要求烙铁头必须完好,否则容易连锡和冷焊。

但是如果是发热芯和电烙铁头一体的话,如,白光T12烙铁头如果烙铁头不在发热自然就要换烙铁头!

如果电烙铁头完好但烙铁头已经,发黑,氧化,不挂锡了,经过处理还是不能正常的发热,也是要换电烙铁头的!

还有就是,电烙铁头上锡面有孔了,也就不能再用了,这是金属氧化了,焊接的质量就不能保证!

相关阅读

烙铁头为神马不粘锡?

/提高烙铁头温度之二,低电压怎样提高烙铁头温度

怎么提高烙铁头温度?

烙铁头规格型式电烙铁加热塑料件诀窍!修理主板选择怎样的烙铁头

白光烙铁头简介烙铁头温度测试及应用

烙铁头侵蚀

网友A:
谢谢普及知识。电烙铁一直 用不好啊。

楼主:
电烙铁使用是熟能生巧的!更多相关:www.hnndi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