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越级跳电问题

楼主(2013-03-25):
家里打开两台空调,整栋楼的总开关就跳闸(家里的分开关没有跳),不开空调,只开灯,没有跳电,不知是什么原因?
总开关和分开关都是漏电开关,总开关漏电类型为(500mA)
开关显示是因为漏电跳闸的。

网友A:
总开关有漏电保护么,家里的呢?

网友B:
这个很简单,说明总开关的容量给限制了,对总开关要扩容了,或放开限制。

网友C:
更换大点的总开关。

网友D:
这很正常呀,整栋楼加起来跳闸,又不是你家引起的跳闸~

网友E: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总开关的灵敏度高了。

网友G:
几种情况:1   你家的漏保断路器坏了,漏电不跳;  2    单元漏电断路器在你开空调之前就已经有漏电电流470mA以上了,恰好你家的空调也有微小的漏电电流。   3   单元内变频空调太多,干扰严重。

网友H:
把总开关的漏保部分拆了

网友I:
每个人能扛100斤都没事,但全部上车后轮胎爆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几种情况:1   你家的漏保断路器坏了,漏电不跳;  2    单元漏电断路器在你开空调之前就已经有漏电电流470mA以上了,恰好你家的空调也有微小的漏电电流。   3   单元内变频空调太多,干扰严重。
正解 正解 。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台电气有漏电短路的地方,不过,分闸不跳也应查查,是不是分闸有问题?

网友K:
总开关得需装个容量大些的了。

网友L:
这种情况是很烦人,我们这的情况是总闸跳了,去合闸,多合几次谁家漏电厉害,他家的闸就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