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今天碰到个够拐仗的故障,一修理部的二相照明用电漏电保护老跳,
  三相用电正常。只要二相一用电,二相的漏电保护器马上就跳。
   怀疑二相照明线路有有破损漏电的地方,把所有的照明线路一路一路的断开,都
 不行,只要一用电就跳。最后没有办法,直接在二相漏电保护器上只接一个插座,
也是只要一接上负载就跳,哪怕是一个灯泡。
   而且前面的总漏电断路器也跳。
  看来不是线路的事。
   根据故障分析,是零线变成了地线的作用了。
    而邻居有好几家,都是共用一个总漏电断路器。他们都是好的。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是这一家的本应该接零线的错接成了地线,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这是单相不是两相,概念问题要弄清不然会被人笑。

网友C:
我也就“二相”两字仔细看了看,似乎没看出是两相;
楼主检查的方法和判断,应当是对的。

网友D:
开关坏了,

网友E:
没有见过“二相”的照明电路。

网友F:
380的什么纳灯,不就是2相的吗?

网友C:
380的,若只用两根相线,还是单相。

网友G:
零线和地线接错。

网友H:
将漏电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I:
检查一下你所有的用电设备的零线是不是都接在你的漏保的那根零线上了,一但用了漏保,火线只能用漏保上出来的火线,零线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漏保火线上流出去了多少电流,零线上就必须回来多少电流,如果这其中存在其他回路漏保当然就跳了。

网友J:
10楼说的很好啊,支持支持!

网友K:
看看你的线怎么接的,好分析 !

网友L:
十楼的完全正确.

网友M:
更换个单相二极漏电断路器试一下

网友N:
漏保选型错误

网友O:
仔细看看是不是零线在那个地方接地了.

网友P:
10楼说的太好了

网友Q:
我们都3相4线,接出单相使用中另线有电怎么解决

网友R:
零线接地了

网友R:
三相四线零线带电,用指示灯电笔测一下看都是哪相灯亮,如果火线都亮、零线也亮、那就是零线回路接触不实。如果火线有一条灯不亮,零线亮,就是这条火线接地。查吧。

网友S:
漏电保护器下端接地线就会跳掉。

网友T:
零线没从漏电开关出吧

楼主:
电站的人也没有查出来,修理部的老板也不能没有单相照明电啊,
修理部的老板来了个简单奏效的办法,就是原来的单相照明电线路都不要了。又另外从总配电箱里拉出来两根
220V单相照明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