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我最经遇到一台电骑士的变频器带电机低频运行时抖动的厉害,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请大家讨论电机在低频时抖动的原因有哪些?
 20Hz一下抖动的非常厉害,电流也波动很大,过几秒钟就报加速中过流。这台机器控制板、驱动板和主板我都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低频时抖动,多低?高频时不抖动,多少频率就不抖了呢?

网友B:
只是很小的一段抖动厉害的话,可能是共震吧

楼主:
20HZ一下抖动的非常厉害,20HZ以上不抖了(带个电机不带任何负载)。带负载时就是一顿一顿的,电流波动的非常大,几秒钟就报加速中过流。

网友C:
这个要结合机械部分一起找原因吧,变频参数也要考虑更改到合适的。

楼主:
参数我也调过了,把载波频率调低点抖动要稍微好点。但是还是抖,电流波动也很大

网友D:
在20Hz时接上电机空载看看输出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E:
遇见过,康沃变频器22kw,只有在20hz到22hz之间运行,就打嗝,过1~2分钟就跳过流,不是机械原因。换了驱动板。

楼主:
在20HZ的时候三相电压不是特别的平衡,三相电压相差5V到10V之间。在50HZ时三相电压基本平衡。

网友A:
换个装置看看是否一样?从介绍的情况看,不象是机械问题,象是装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20HZ的时候三相电压不是特别的平衡,三相电压相差5V到10V之间。在50HZ时三相电压基本平衡。
电流检测出了问题啊老兄!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吗?主板我都换过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和模块没有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吗?主板我都换过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和模块没有换了。
模块100%没问题!99%是传感器,1%是传感器之后到主板之前看还有没有什么什么电路。因为主板你已经换过。如果还有0%那就只有请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吗?主板我都换过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和模块没有换了。
模块100%没问题!99%是传感器,1%是传感器之后到主板之前看还有没有什么什么电路。因为主板你已经换过。如果还有0%那就只有请高手了
我把电流互感器拔下,变频器也能运行,但是带电机还是抖动。空载时在15HZ时我量了一下三相输出电压U-V是115V、U-W是120V、V-W是125V(是指针表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吗?主板我都换过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和模块没有换了。
模块100%没问题!99%是传感器,1%是传感器之后到主板之前看还有没有什么什么电路。因为主板你已经换过。如果还有0%那就只有请高手了
我把电流互感器拔下,变频器也能运行,但是带电机还是抖动。空载时在15HZ时我量了一下三相输出电压U-V是115V、U-W是120V、V-W是125V(是指针表量的)。
这样不行,有的变频器不能拔掉互感器的!建议你还是换新互感器…

网友F:
电机整定做好了吗?

楼主:
这个电骑士变频器没有电机自整定的功能。

网友G:
可以提高起动力矩,或将星形改成三角看看。

网友H:
共振,频率再调低一点。避开这个频率。

网友I:
你可以设置一个跳跃频率区域,把这段抖动的频带跳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吗?主板我都换过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和模块没有换了。
模块100%没问题!99%是传感器,1%是传感器之后到主板之前看还有没有什么什么电路。因为主板你已经换过。如果还有0%那就只有请高手了
的确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在这里谢谢xquan老兄了!!

网友J(2013-09-11):
整流后。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更换后能正常。

网友K:
变频器逆变驱动板的原理性能好坏和驱动板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三相输出功率的平稳性和可靠性。如果同类变频器都这样,那是变频器器本身性能不是很好,国外名牌好点。如果同其它机在这工况下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L(2017-02-2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但换了一对互感器还是没有对

网友M:
降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