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表改量程

楼主(2013-03-25):
我的电容表最大量程是2000uf,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量程改大?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两千维法已经够大了 再大也没必要吧? 当然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 也不是不可以改的 电容测量部分有个振荡电路 把频率降低一半被测量的量程就大一半。。。。。具体怎么去做就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没试过 只是理论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