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汽车使用LED灯很普遍,改用LED也很多。
最近将本田锋范的常用灯改成LED,很亮,很省电,“很贵”
省电:
示宽灯,用来5w,改为1.5w;用4个
刹车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3个
转向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4个
倒车灯,原来21w,改后(灯还没到);  用1个
车内阅读灯,2年前改的,很亮的噢。

问题:转向灯改后,闪亮频率快了很多,为什么大家也明白,解决办法有2种,第一个并电阻,不是好办法,抛开不在省电理由,关键是时间长了,电阻很烫,手都摸不得,怕出事;第二个办法,将原车的闪光继电器换成LED灯用,或改造原车闪光继电器。
1.锋范车有没有闪光继电器,2.如果有在什么位置,3.怎样取出
网上查,说没有的占多数,个别说有,有说在仪表盘后,有说在中央音响后,资料里(可能不全)显示转向灯由MICU控制,没有查到保险!
控制转向灯的继电器你在哪儿?

示宽灯: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原车灯
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左,右都是LED
其中一个LED灯,螺丝刀是网站送的。
车内继电器及保险

楼主:
不是俺小气,是在是网站不让提交啊

网友A:
特快吗?我记得好像是每分钟八十五次左右吧!在哪里我不知道,如果是继电器直驱的不防打开闪光灯用耳聆听,或是一只一只拔掉…

楼主:
80次左右是正常的,起码快一倍,数起来费劲。
肯定有个继电器,4个21w灯泡多大电流啊

网友B:
楼主是自己改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汽车使用LED灯很普遍,改用LED也很多。
最近将本田锋范的常用灯改成LED,很亮,很省电,“很贵”
省电:
示宽灯,用来5w,改为1.5w;用4个
刹车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3个
转向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4个
倒车灯,原来21w,改后(灯还没到);  用1个
车内阅读灯,2年前改的,很亮的噢。

问题:转向灯改后,闪亮频率快了很多,为什么大家也明白,解决办法有2种,第一个并电阻,不是好办法,抛开不在省电理由,关键是时间长了,电阻很烫,手都摸不得,怕出事;第二个办法,将原车的闪光继电器换成LED灯用,或改造原车闪光继电器。
1.锋范车有没有闪光继电器,2.如果有在什么位置,3.怎样取出
网上查,说没有的占多数,个别说有,有说在仪表盘后,有说在中央音响后,资料里(可能不全)显示转向灯由MICU控制,没有查到保险!
控制转向灯的继电器你在哪儿?

示宽灯: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原车灯
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左,右都是LED
其中一个LED灯,螺丝刀是网站送的。
车内继电器及保险
led不是应该比原车灯亮吗

楼主:
你看不出比原来的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自己改装吗?
这几种常用,也好改(换)
就是转向灯改后频闪头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车使用LED灯很普遍,改用LED也很多。
最近将本田锋范的常用灯改成LED,很亮,很省电,“很贵”
省电:
示宽灯,用来5w,改为1.5w;用4个
刹车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3个
转向灯,原来21w,改后0.27A,约3-4w;用4个
倒车灯,原来21w,改后(灯还没到);  用1个
车内阅读灯,2年前改的,很亮的噢。

问题:转向灯改后,闪亮频率快了很多,为什么大家也明白,解决办法有2种,第一个并电阻,不是好办法,抛开不在省电理由,关键是时间长了,电阻很烫,手都摸不得,怕出事;第二个办法,将原车的闪光继电器换成LED灯用,或改造原车闪光继电器。
1.锋范车有没有闪光继电器,2.如果有在什么位置,3.怎样取出
网上查,说没有的占多数,个别说有,有说在仪表盘后,有说在中央音响后,资料里(可能不全)显示转向灯由MICU控制,没有查到保险!
控制转向灯的继电器你在哪儿?

示宽灯: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原车灯
右侧是LED,左侧原车灯
左,右都是LED
其中一个LED灯,螺丝刀是网站送的。
车内继电器及保险
记的很多年前学过汽车电子,当时讲过闪光器的原理,大体有个电流线圈,灯泡的电流流过这个线圈,引起一个触头来回动作(类似热继电器的那种),可以根据闪动的次数,大体判断灯泡的好坏!

这个是很老的那种机械式的闪光器,大体也就能记住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