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家S7-200程序

楼主(2013-03-26):
有个工程需要用到西门子S7-200,因我一直只搞三菱的,还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两台水泵A、B。一用一备,液位计控制,两个液位计(I0.0,I0.1)控制高开低停,两台泵按时间交替使用,交替信号(I0.3),某一台有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故障信号来自热保护常开I0.4,I0.5)。
如果哪位师傅做个这样的程序,麻烦发个程序来参考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工程需要用到西门子S7-200,因我一直只搞三菱的,还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两台水泵A、B。一用一备,液位计控制,两个液位计(I0.0,I0.1)控制高开低停,两台泵按时间交替使用,交替信号(I0.3),某一台有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故障信号来自热保护常开I0.4,I0.5)。
如果哪位师傅做个这样的程序,麻烦发个程序来参考一下,太感谢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6840&page=1&0.7789472455624491#l1845256

毫无必要重复发帖。

网友B:
自己怎么也得试试写下

网友C:
简单的逻辑控制和三菱还是大同小异的,只要你对200的软件熟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