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无纸记录仪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但是无纸记录仪在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1
、拆卸、调整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

2
、在潮湿环境下检修无纸记录仪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
必要,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

3
、修理精密无纸记录仪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
行寻找。

4
、用万用表欧姆挡时,切记不要带电测量。

5
、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时,应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而且短路时不要
用表笔线来代替导线对电容器进行放电,
因为这样容易烧断芯线。
可以取一只带灯头引线的
220V

60

100W
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端,在放电瞬间灯泡会闪光。

6
、检修无纸记录仪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
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
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
而不用大面
积剥离漆层。

7
、不要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
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

8
、检修时不要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

9
、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而形成短
路。

网友A: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