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上周一套SDD590C-70A直流放线系统故障,电机是国产Z4-132 18.5KW  2610转,电机启动时低速有抖动现象,速度上去后电机声音又异响。在这之前怀疑电机轴承可能缺油,通知维修人员检查,但没有理会。最后到实在开不下去了他们才停下维修,但是解体过程中不小心人为将转子绕组砸坏;只好将电机送出外修,不想三天前电机维修回话风险太大,不能保证转子绕组能和原机一样,这样单位维修班才死心。
  电机是回不来了,但设备不能报废吧。
现有三个办法处理:1 买台同型号电机直接换;
                 2 改变频控制,单位有22KW的变频器,买台18.5KW或者22KW的电机也要比买台直流电机便宜;
                 3 找台同规格的质量电机代换,05年单位有89年产进口设备淘汰下来的三套设备,德国货默乐全模拟直流 调速系统,虽然都20几年了,质量还是响当当的,现在国产的同类全模拟直流调速都敢不上。这样设备被淘汰下来当时万分可惜,国情啊!!!
首先对比进口与国产直流电机参数:
国产Z4-132       18.5KW  2610   52.5A   测速3000/110V    机械 主动皮带轮168  被皮带轮320  传动比1.9
进口 意大利      24.6KW  2900   71A     测速1000/20V     机械 主动皮带轮147  被皮带轮320  传动比2.17

   分析上述数据后,认为代换没有问题,SDD590要改的参数也比较少,电流及测速拨码调整,再就是对新电机做个电流自整定,因为传动比大了点2900转的进口电机速度还低了点,只要加点主速度系数就可以补偿。一点小技术问题维修工既然拿不下来,唉!!!指导将改电机全部完成后一次开机正常。意想不到的事情改进口电机后加减速非常平滑,没有国产电机加减速出现的问题(速度爬行时抖动),因为这样的设备还有10套,对比非常明显。经过这几天的运行观察,设备工作正常,改造成功,主要是还没有花一分钱。

网友A:
楼主说的真对,这就是国情

网友B:
进口的设备现在越来越多被中国人认可,但国产设备的质量也在逐步提升。

网友C:
我平时也挺支持国产的,除非别人有要求。位国货的确要努力点才行。我们用的4台55KW直流马达都是国产的没见有电机加减速爬行时抖动现象。【最后到实在开不下去了他们才停下维修,但是解体过程中不小心人为将转子绕组砸坏;只好将电机送出外修,不想三天前电机维修回话风险太大,不能保证转子绕组能和原机一样,这样单位维修班才死心。】
你们送到哪里修呀?如果是进口的这样坏法我想也好不了哪去,就是能修维修费也可以买台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