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和rese指令

楼主(2013-03-26):
在一段程序中,运用了SET和RESET这组指令,可有人说这组指令运用有致命缺点,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写SET 和REST这二个指令时要有一定的技巧才可以用,否则还真是难搞。
问题一:写有SET指令时,急停时一般不好复位,特别是步进指令中和复位非常麻烦。
问题二:写有SET指令的程序,所有的自动手动切换时,都要复位一次,否里面有己经置位的也是没有办法复位。
问题三:RSET运行时多为上升沿或下降沿,因为扫描顺序的关系,没有经验的也常动作不正常,而无法复位。
解决方法:
一:所有用到SET指令时,在停止和手动自动切以及启动换过程中一定要复位一次。
二:所有RSET指令都必须写在SET前面,也就是先写RSET,再写SET。
三:SET是懒汉指令,能不用就不要用了。说是懒汉指令吧,复位起来更麻烦。

网友B:
平时还真没有用过这对指令。

网友C:
新手的话用这个指令还是要慎重;

网友D:
没注意到其不利的问题,可能是我很少编程的缘故吧。

网友E:
看你怎么用。

网友F:
关键是看你怎么来使用,可能有不方便的地方,但也算是缺陷

楼主:
如果一个输出是%M0,另外一个是%MW0:X0,这对指令使用有区别吗?我记得%M0和%MW0:X0如果应用了几万次后,两者是有区别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