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本人刚解除PLC,之前了解过三菱的PLC,想请问一下图中的三菱程序如何用欧姆龙PLC程序表达?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欧姆龙无法对字节操作,因此在欧姆龙中依赖字操作。
LD W0.00
@MOV #1 W1
LD W1.00
OUT W200.0
END

另外,下次问欧姆龙的时候请附带型号,欧姆龙不同的机型支持的寄存器类型以及指令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嗯,这点我现在已经懂了,欧姆龙是以通道来计算,每个通道有16位。就类似于三菱中的K4M600,M600-M615,是吗?我能问一下SMOV语句在欧姆龙PLC中应该怎么去理解与应用?
比如一个三菱语句是[SMOV D66 K4 K4 K4M640 K4] 如何在欧姆龙中进行有效的表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点我现在已经懂了,欧姆龙是以通道来计算,每个通道有16位。就类似于三菱中的K4M600,M600-M615,是吗?我能问一下SMOV语句在欧姆龙PLC中应该怎么去理解与应用?
比如一个三菱语句是[SMOV D66 K4 K4 K4M640 K4] 如何在欧姆龙中进行有效的表达。
就SMOV指令本身来说,其带有移位以及将BCD转换为BIN的功能。

欧姆龙没有直接的指令,需要使用MOVD指令来完成SMOV指令中移位的功能,继而使用BIN指令将BCD码转换为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