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软件键盘控件增加*键

楼主(2013-03-26):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键用来干什么?

显示密码为*?

网友A:
新建画面--画面类型选择“键盘画面”--"Tags”--"k tag键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键用来干什么?

显示密码为*?
是用来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发动机条码信息的,发动机条码中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键用来干什么?

显示密码为*?
是用来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发动机条码信息的,发动机条码中有*
手动输入会有出错的吧,增加一个条形码阅读器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键用来干什么?

显示密码为*?
是用来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发动机条码信息的,发动机条码中有*
手动输入会有出错的吧,增加一个条形码阅读器不是更好。
有条码枪,两种功能都要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GP-pro中可以调用的键盘控件中没有*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增加*键吗?万分感谢
*键用来干什么?

显示密码为*?
是用来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发动机条码信息的,发动机条码中有*
手动输入会有出错的吧,增加一个条形码阅读器不是更好。
有条码枪,两种功能都要有
你的注册资料不完整,某管理员把你ID给冻结了,某管理员又把你给解冻了;
提醒你完善资料,免得被再次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