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梦影小风:VW100=VB100+VB101,VW99= VB99+VB100,VB100是重叠的,那么假如我直接给VW100赋值那不是会影响到VW99的值吗?难道连续的给VW赋值必须要隔一个才行吗?我要连续的对VW100-200之间每个word赋值,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凌飞翼:事实上,VW、VD并没有硬性规定要0/2/4/6这样取。VW1、VD3均为“合法”地址。关键是编程者心里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数据所使用的单元。保证不存在“非预期”的重叠。
keeneyoung:开始学习变量地址时,由于没有教师指导,也是很迷茫这里面的关系,后来慢慢的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PLC中的数据在内存中保存都是以2进制形式存在。就好像放鸡蛋的格子排成一长排。单独一个格子就是一个位。从V0.0、V0.1……一直增加。而规定V0.0到V0.7这8个格子为VB0,以此类推V1.0到V1.7这8个格子为VB1……等等。同理,VW0里应该包含就是VB0,VB1里的共16个格子。VW1包含的是VB1与VB2里面的16个格子。也就是按西门子的规定,VW数据应该占用两个字节。也就是VWn与VWn+1两个字节。同理,可以算出VD应该占用4个字节,32个位。
当真正了解了西门子里面的数据变量地址关系后,会发现比如果能运用得当,会比国产和日系的PLC功能更强大,就好比国产与日系的数据变量使用方便,相当于全自动的傻瓜相机,而西门子的就像是较专业的单反了,因为如果能熟练的使用数据块的位运算,可以实现很多复杂的功能。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日系的数据变量使用方便,相当于全自动的傻瓜相机,而西门子的就像是较专业的单反

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系的数据变量使用方便,相当于全自动的傻瓜相机,而西门子的就像是较专业的单反

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当真正了解了西门子里面的数据变量地址关系后,会发现比如果能运用得当,会比国产和日系的PLC功能更强大,就好比国产与日系的数据变量使用方便,相当于全自动的傻瓜相机,而西门子的就像是较专业的单反了

看到这句话后,我笑翻掉了,存储模式的大尾存储和小尾存储的差别而已,竟然成为了西门子专业单反的卖点了,那三菱的K1M0这种半个字节或者K3M0这种1个半字节的表达方式岂不是日系中的莱卡了么。

网友A:
欧美的PLC偏于计算机语言,就是计算机里面还有高字节低字节之分。
地址的区别仅是一个小小的方面而矣。
廖老师写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在书上的,可能没有那么咬文嚼字,这个问题不算大吧,呵呵,我倒是很想请C大的马甲给普及一下啊,期待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PLC偏于计算机语言,就是计算机里面还有高字节低字节之分。
地址的区别仅是一个小小的方面而矣。
廖老师写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在书上的,可能没有那么咬文嚼字,这个问题不算大吧,呵呵,我倒是很想请C大的马甲给普及一下啊,期待ing
日系也分高低字节的,K4M0不就是由高低字节K2M0,K2M8组成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PLC偏于计算机语言,就是计算机里面还有高字节低字节之分。
地址的区别仅是一个小小的方面而矣。
廖老师写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在书上的,可能没有那么咬文嚼字,这个问题不算大吧,呵呵,我倒是很想请C大的马甲给普及一下啊,期待ing
日系也分高低字节的,K4M0不就是由高低字节K2M0,K2M8组成的么。

晕,您一会大号一会小号的,今年本命年,还是多用马甲吧,哈哈

欧系的没那么多的指令,应该属于无招胜有招吧,不把人定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PLC偏于计算机语言,就是计算机里面还有高字节低字节之分。
地址的区别仅是一个小小的方面而矣。
廖老师写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在书上的,可能没有那么咬文嚼字,这个问题不算大吧,呵呵,我倒是很想请C大的马甲给普及一下啊,期待ing
日系也分高低字节的,K4M0不就是由高低字节K2M0,K2M8组成的么。

晕,您一会大号一会小号的,今年本命年,还是多用马甲吧,哈哈

欧系的没那么多的指令,应该属于无招胜有招吧,不把人定死
欧系没那么多指令?施耐德的功能块可是一筐一筐的,美系的Ab也是如此,不过你要是硬要说功能块不属于指令的话,那么日系的功能指令也不属于指令了……

网友A:
C大说的对
什么你的这个大号被老婆征用了吗,是不是那个冒充女生的弄的啊,你大可以说你77年的啊

网友D:
我对数据类型的理解,所谓数据类型就是一种解读,一个固定内容的存储单元(比如1111 0110),看作不同的数据类型(就是做不同的解读,每种数据类型都有自己的编码格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样一个数据做不同解读,存入一个单元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把1当作一个无符号整数存入MB0,和当作一个字符存入MB0是不一样的,具体把一个数据或者存储单元做什么类型解读由指令决定,个人看法跟大家讨论

网友E:
用modbus实现S7-200与S7-200的组网通讯实例-技术难点新突破--已实现

关键技术指标和特性介绍:
1. 通讯速率高;
2. 通讯距离远;
3. 适应工地环境条件强,抗电磁干扰性能强,工作稳定高;
适用于:
1 新型百米轨龙门吊四车无线联控系统;
2 500米钢轨32台葫芦群吊控制;
3 水利启闭机电气控制系统远程控制与监控系统;
其他相关技术:
1起重机大车纠偏装置;2 全自动变频节能恒压供水设备;  3闸门开度仪、高度仪和超载限制。
郑州真诚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陈子笑 136079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