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1变压器渗漏油的原因

  我厂电力变压器为油浸式变压器,多年来变压器渗漏油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渗漏不但降低了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影响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并且长期困扰着电气设备的创星达标。我们在对4台容量为31500KVA的主变及十几台容量为800KVA、630KVA等的厂变的大修过程中,发现变压器漏油的原因如下:

1.1密封胶垫老化龟裂

  变压器渗漏多发生在密封胶垫处,主要是由密封垫老化龟裂引起的。密封胶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它的耐油性能,耐油性能较差的,老化速度就较快,特别是在高温下,其老化速度就更快,极易引起密封垫老化龟裂,造成变压器渗漏油。

1.2变压器的制造质量

  变压器在制造过程中因铸造、焊接质量欠佳,造成气孔、砂眼、虚焊、脱焊现象而使变压器渗漏油。

  1999年,我厂4号主变在常规大修中,发现钟罩顶部靠近低压套管处附近渗油。清除渗油处油漆,清理砂眼,渗油点突然向外喷油,油柱高达1m左右。这就是典型的变压器外壳铸造时留下气孔造成的渗漏。

1.3板式蝶阀质量欠佳

  变压器另外一个经常发生渗漏的部位在板式蝶阀处,较早前生产的变压器,成都玻璃钢格栅使用的普通板式蝶阀连接面比较粗糙、单薄,单层密封,属淘汰产品,极易引起变压器渗漏油。

1.4安装方法不当

  法兰连接处不平,安装时密封垫四周不能均匀受力;人为造成密封垫四周螺栓非均匀受力;法兰接头变形错位,使密封垫一侧受力偏大,一侧受力偏小,受力偏小的一侧密封垫因压缩量不足就容易引起渗漏。此现象多发生在瓦斯继电器连接处及散热器与本体连接处;还有一点就是密封垫安装时,其压缩量不足或过大,压缩量不足时,变压器运行温度升高油变稀,造成变压器渗油,压缩量偏大,密封垫变形严重,老化加速使用寿命缩短。

1.5托运不当

  托运及施工运输过程中零部件发生碰撞以及不正确吊装运输,造成部件撞伤变形、焊口开焊、出现裂纹等,引起渗漏。

2防治渗漏的措施

  针对变压器渗漏油的原因及渗漏点的位置,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2.1选择耐油耐高温的密封垫

  变压器检修及处理渗漏时,应选择耐高温、耐油性能良好的密封垫。国内变压器行业最常用的密封材料为丁腈橡胶,其耐油性能主要取决于丁腈橡胶中丙烯腈的含量,丙烯腈含量越高,耐油性能越好,硬度越大,越不易变形。一般情况应选择邵氏硬度在70~80之间的丁腈橡胶。鉴定密封垫耐油性能时,一般应做密封垫老化试验以及与变压器油的相容性试验,将其浸泡在120℃的热油中168小时,然后测量其重量、体积和硬度的变化率,选择其变形不大,符合标准的密封垫。

2.2选择质量高的蝶阀

  蝶阀选择ZF80型真空偏心蝶阀。与普通蝶阀相比,真空偏心蝶阀在机械强度、表面光洁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该产品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与变压器法兰接口处采用了双层密封,这样杜绝了变压器接口处的渗漏油问题。

2.3电焊堵漏

  对于变压器因铸造留下来的气孔、砂眼,焊缝、焊点出现的虚焊、脱焊、裂纹者,可用电焊进行堵漏。在堵焊前应找准渗漏点,渗漏点较小者可直接用电焊将漏点点死;漏点较大者应先填充石棉绳或金属填料,然后在四周堆焊,再采用小焊条大电流快速引弧补焊。1999年在处理4号主变钟罩漏油时,就是采取电焊堵漏处理的。

2.4规范密封垫更换工艺

  对于不同型号和不同容量的变压器,无论是采用法兰连接还是螺纹连接,更换密封垫前必须先清除连接面上的尘土和锈迹,将密封垫清洗干净后,在密封垫两面涂上密封胶(一般采用609高分子液态密封胶),待密封胶干燥一段时间溶剂挥发后,将法兰、螺丝连接紧固。

2.5提高安装工艺水平,杜绝因安装方法不当造成的渗漏

  对法兰接口不平或变形错位的先校正接口,错位严重不能校正的可将法兰割下重焊,必须确保接口处平行。安装时密封垫压缩量为其厚度的1/3左右为宜。

2.6快速密封堵漏胶棒堵漏

  此方法用于变压器微小渗漏、滴漏情况,对变压器散热器管壁较薄,以及不适宜用电焊堵漏方法处理的渗漏点可采取此方法堵漏。使用堵漏胶棒堵漏时,必须彻底清除堵漏部位的油污、漆皮、氧化物,使金属露出本色。然后按配比调好堵漏胶,对渗漏部位进行堵漏,直至不漏为止。

3结束语

  随着设备管理标准化的不断提高,对变压器的运行也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的运行准则,因此,变压器的渗漏油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彻底的处理,也逐步成为衡量一个企业设备管理的重要技术指标。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对我厂主变及厂变渗漏油问题的处理,不断改进、总结防治措施,变压器大修后渗漏油率大为降低,为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为生产赢得了时间,为企业取得了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