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电流互感器正反极性接错,会有什么影响?具体一些,谢谢了。为什么通常是反极性接法?举例子结合说明一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一般测量交流,好像不分 正反啊?

网友B:
是不是会造成电表计量不准确

网友C:
互感器必须严格按极性接线 否则会造成计量错误!

网友D:
接反的时候,问题不是太大,会有一点误差吧

网友E:
接3相电度表要看极性,电流表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如果单相的话就无所谓极性了,因为是交流的吗?但如果是三相的就要注意了,再者就是看你的电流互感器都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单位以前有一台高压电动机差动保护一投就跳,查了好长时间,最后查出来就是因为三相电流互感器的相序没有接对所以一投差动就跳,如果互感器只是用来测电流的话,对相位没要求的话也就不存在极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