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的用法

楼主(2013-03-26):
大家好,我想请教@D,*D的用法,具体要怎样配搭使用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D,*D的用法,具体要怎样配搭使用呢。谢谢指教
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间接寻址使用的二进制,*间接寻址使用的是Bcd码而已,对于寻址的结果是相同的。

例如:*D100,D100中的数据是Bcd码 10,那么最终寻址到D10
     @D100,D100中的数据是二进制的10,也就是2#1010,那么最终寻址到也是D10

但是:如果给@D100中使用Bcd的10,那么悲剧了,Bcd就是用16进制表示的10进制数,10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01 0000,那就是32,最终寻址到了D32.

因此,针对于不同的数制,所对应的指令稍有差别而已,而无论哪个指令,其寻址仍然在于D区域,要使用全内存地址寻址,需要使用Ir,Dr寄存器做间接寻址,这已经超过本帖的讨论范围了。

楼主:
谢谢解答,结合您之前解答别人的说法就明白了 谢谢
您之前的解答以下是引用truezhang在2012/9/29 10:17:22的发言:
我把程序照搬进OMRON里面,显示是有问题的,能否帮看看哪里没写对

人家写给你看的是伪代码,你怎么不翻译成程序就输入了呢?

看不懂就照搬了。

@LD W0.00    //触发条件
+(400) &120 D100 D200   //120+D100中的值,送入D200中,作为间接寻址的目标地址
MOV(021) D110 @D200      // 将D110的值送入 D200中存储的编号所对应的值,使用了二进制间接寻址符号@。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