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案例

楼主(2013-03-26):
有谁知道台达plc 的cc-liak是如何设置,还有SV系列的可以吗
,有没有实际案例。本人在此先谢谢

网友A:
你要先确定台达这些的产品有没有CC-LINK接口,是不是支持CC-LINK通讯。

网友B:
1楼说的对,你先查一下手册

网友C:
呵呵;台达的有CC—LINK模块吗?
CANopen、Profibus DP、DeviceNet的通讯模块倒是有;

楼主(2013-05-07):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没接触过link通讯  不知如何下手   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台达的没link通讯吗 我看教材的话有 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想做两台plc的数据交换信息  请大侠指点  在此先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3楼的老师,你的头像很可爱,你的水平很深、很厉害!!!我刚注册,以后多像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的老师,你的头像很可爱,你的水平很深、很厉害!!!我刚注册,以后多像你学习!
哈哈 头像是Z版的掌上明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