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打算用Keil写一个通用的控制平台,类似与小型PLC的顺序扫描结构。将基本的通信、控制功能够封装进去,再将底层与硬件相关的控制接口开放出来,通过修改硬件驱动函数和系统配置,可以实现在51、ARM等不同平台上运行。
    后期编程只需要在Keil下用C语言进行应用编程即可。
    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关键是干什么用?做PLC?
后期C语言,能不能可靠而且受控?就是不引起崩溃!

网友B:
感觉意义不是很大,你还不如写一些标志库函数呢,供大家调用
你如果做底层,类型底层操作系统的话,对于这种控制实际上好像意义不大。
感觉还是开发功能模块,然后搭模块会好一点

楼主:
   做专机用。
   用户程序部分和PLC编程方法差不多,只是用C的话,编译出来的程序相对现在解释型PLC速度更快一些。
   在编程上,PLC基本的操作指令只需要用C语言来编写,复杂的指令可以提供库函数来调用。用户程序只要不写死循环,在执行上和PLC一样。
   打算写一个类似FX2N系列的小型平台,裸奔的平台。现在中小型的PLC基本上都是裸奔的,国内有操作系统的又做的好的PLC应该还很少吧。
   hzsxpt所说的开发功能模块是什么意思?软件功能模块还是硬件功能模块,抑或产品功能模块。

网友B:
首先要定位好你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到底要帮助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你的改进可实施性到底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