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数显压力表使用注意事项:
  一、现场使用注意事项
  1、数显压力表现场使用条件应符合本仪表技术参数的要求。正确选用仪表量程,被测压力不能超过仪表的测量上下限范围,应留有充分的超压安全余量。
  2、数显压力表被测介质温度不得超过仪表的工作温度范围,在腐蚀、振动场所使用时还应确保仪表的密封及耐振性能。
  3、数显压力表为垂直向下直接安装式,可直接安装在被测管道压力接口上,安装时避免仪表连接螺纹与表前阀之间形成“封闭压力”(观察示值,注意有压力响应时间),如果形成该压力,应及时消除,否则会造成测量元件损坏、介质泄漏。
  二、操作说明
  数显压力表的传感器与显示处理部分采用一体化的设计结构,使用简便,数显压力表与被测机构使用螺纹直接连接的方式,对数显压力表的摆放角度不做任何要求。在使用测量以前应该估算被测量目标的大致压力范围,以免由于压力过大超出测量范围对传感器造成机械上的损坏。数显压力表的压力响应时间为2S。
  三、故障与排除方法
  数显压力表属于机电产品,在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环境干扰,人为操作使用不当的原因,可能造成仪表不能正常工作和显示。对于简单的故障用户可以自行排除,其他的故障需要返回到制造厂商进行维修。下面列表提示故障极其排除方法。
  数显压力表故障现象排除方法
  1、屏幕无字体更换电池
  2、压力增加字体无变化取出电池,等待30秒后,再重新安装上
  3、字体为非数字液晶损坏,返厂维修。
  4、数值明显不准确传感器损坏,返厂维修。
  5、精度改变返厂重新校准。

网友A:
没见过,看着操作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