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工作接地应该不大于多少欧?保护接地应该不大于多少欧?只记得有个4欧

网友A:
电气设备保护接地不大于4欧姆,防雷接地不大于10欧姆,重复接地不大于10欧姆,逻辑接地不大于1欧姆。

网友B:
1楼回答得很好,很专业。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多位一体接地
阻值≤1Ω

楼主:
那工作接地的电阻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工作接地的电阻多大?

工作接地是不是就是逻辑接地呀!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工作接地电阻一般是指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阻值一般要求是4欧姆。

网友F:
可查阅防雷保护等标准;
我看着以上的回复还熟悉,若未看,则已记不准了。

网友G:
对接地这一块一直很不解

网友H:
扯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