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正常情况传感器接通时输出5V电平,不接通时输出0。但现在发现一打开振动盘(带一个驱动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就有10Khz左右的尖峰杂波输出,电平高达3V左右。请问这个杂波是振动盘从空间传出来的电磁波影响,还是在供电回路中耦合出来的呢?试了在回路中加光电隔离模块,还是不行,但空间电磁干扰会这么强吗?

网友A:
这种干扰有几个地方得来,第一,线路从振盘附近经过,最好是隔开。
第二,接地不良。要求接良好。
解决办法最好把干扰源和信号完全绝缘处理

楼主:
那这种干扰是从路传来的,还是空间传来呢?

网友A:
空间和线路都有可能,用示波器在附近找一下就知道了。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样事情,PLC的输入线,理论上是和工控机没有任何联系,但这条就从驱动器附近过了一下,造成一个2V的波形,找遍了所有的线才找到这地方。

网友B:
振动盘的驱动是不是高频控制的?如果是,电磁干扰来自线路的传播所占比重会很高。如果振动盘的驱动没有空间放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