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中那个OB10怎么用啊

楼主(2013-03-27):
请问plc中那个OB10怎么用啊,我怎么在OB10中加上程序,OB1中的程序就运行不了了呢?我在plc的cpu中已经把日时钟中断激活了。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啊。下面是我OB10和OB1中的程序
下面的是OB1的程序

网友A:
1、OB10的中断时间还没到;2、M0.0位没有使能!

楼主:
我激活OB10后,设置的只执行一次,而且设置的时间小于当时的时间,M0.0是在OB100中控制的,cpu执行时就有使能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啊,我表示很无助啊,很着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