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小弟对机械方面没啥经验,现在请教大家。。。

现有4斤重物体,靠步进电机和同步带上升下降,现在就是怕突然断电,那重物直接重力加速度了,想减速他的下降过程。

步进电机静力矩在300MNM,额定电流0.4a,,,小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减速,请各位大侠赐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发错位置了,应该发到技术交流论坛里

网友B:
加一个电磁离合器,使用通电松开型的。

网友C:
外部抱闸;只有给信号时抱闸打开才能转动;
像伺服电机有现成的带抱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电磁离合器,使用通电松开型的。
一般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
用带有抱闸的

网友F:
装一个蜗轮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G:
也可以在后面做4斤配重啊,而且对步进电机升降运行的稳定性有好大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装一个蜗轮减速机就行了
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看来这机械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