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交流接触器噪声大维修时发现铁心击炭发黑清理后正常了,不理解的是铁心是否会产生电弧请各位师付赐教。

网友A:
交流接触器铁芯是不会产生拉弧!铁芯在制造过程有些油污在使用过程沾上灰尘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应当如1楼的回答。

网友C:
使用过程中的灰尘类,时间长了令发黑

网友D:
环境不好就得经常注意接触器的运行情况,得定时清理。

网友E:
噪音与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F:
接触器中间铁芯为了不产生饱和磁通都留有间隙,在出厂时涂抹了黄油预防生锈,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堆积尘泥在厚度较高时铁芯就不能完全闭合而产生噪音,一般清理后即可解决。

网友G:
无火花,铁心脏了

网友H:
灰尘与铁磨擦就变黑灰了。

网友I:
楼上回答都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噪音与这个没有关系吧
铁芯打弧是表面现象。其实是触头打弧。铁芯有灰尘异物会造成噪音或震动大。

网友K:
应该是衔铁脏了用砂纸打磨一下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