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请问各位前辈,电机的实际效率怎么计算呢?需要测些什么参数,烦请前辈解答时详细点,谢谢谢谢!!!

网友A:
直接装一个电流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电机的实际效率怎么计算呢?需要测些什么参数,烦请前辈解答时详细点,谢谢谢谢!!!
电机实际效率计算=输出功率/输入功率。电机的输入功率是电机的电压和电流(电功率);电机的输出功率是轴机械功率(转速和扭矩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