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我公司最近出了个怪事   连续几天了 不定时  有时候上午 有时候下午  整个工厂的用电设备会出现闪烁一下 然后又恢复  低压总柜的万能断路器也没有断开,附近的几个公司也都是这个情况    日光灯会闪烁一下 用接触器的设备还在继续运行 所有的变频器 都会停机(国产的除外)然后再开机运行正常   最近几天一直都有这个情况 基本每天都有一次  我问过供电局他们说高压是没有问题 他们的调度室也没有发现异常      请问下坛里的高人  这个问题改怎么解决?用四通道的数字示波器在线监测怎样?该配什么探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附近的几个公司也都是这个情况”,那就有可能是电网的问题。

楼主:
供电公司说 没有问题 这就不好整

网友B:
我们公司曾经雨天打雷晃电造成不少的损失,后来就投保了,再后来的公司用了更好的方法专门对付突然断电或者晃电、电网波动造成的损失,类似于UPS装置,是专门针对变频器掉电后供电的。

网友C:
不只一家出现问题,供电又没有问题,还真奇了怪了

网友D:
绝对是电网波动造成的
这个我在上家公司遇到好多次

网友E:
电网电压波动,供电局不知道?这里边还是有“雾”呀。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证实是电网的问题呢

网友F:
我这边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了解是这边的变电站变倒闸造成的!从一个回路变换到另一个回路!

楼主:
问题是 这几天每天都有一次  应该不会天天都倒闸吧

网友G:
供电局不敢承认,怕你们追责!

网友H:
我们公司以前也经常出现这个现象,平均每月一次,就是供电公司的问题哦。我认为在倒闸操作时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发电机组的问题。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只能是认命啦

网友I:
外网停电了吧

网友J:
就是调度的问题 供电局知道 只是不承认而已

网友K:
是电网波动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对电压灵敏的设备都会出问题

网友L:
应该是瞬间电压下降所致!我们这也屡有发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这几天每天都有一次  应该不会天天都倒闸吧
这个不一定,去年这边新建了一个变电站,我们从那个变电站取电,这样的情况一天发生好几次,搞了有一个多星期才好!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高压电都有自动二次重合闸,出现这种情况后,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要合供电部门去沟通!最好是联合那几家一块去!

楼主:
看来这问题还是头痛的问题   同一个变电站出来的分支 分闸合闸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呢?同一条主干线有变压器烧毁或损坏呢

网友M:
个人认为是上级变电站二次重合闸,重合闸时间基本在100ms左右,下级电网会出现晃电现象;
大用户单位会向供电局提出索赔,我们装机容量36000KVA,所以供电局经常来回访;
可以用电能质量监控仪在线监测。

网友M:
如果不是上级站的问题就可以判断是下面支路把上级变电站母联开关顶跳了,10KV及以上变电站高压断路器都设置了整定值(长延时、短延时、速断),比较灵敏。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了  供电局打电话来说  他们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看来这个问题也就这样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C:
就这样了?那是不是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N:
受制于人只能这样,要不自己发电

网友O:
无奈啊!垄断!

网友P:
电网电压波动,我们这一到阴雨天就闪电(停一下马上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了解是这边的变电站变倒闸造成的!从一个回路变换到另一个回路!
是的。。。。。。。。。。。。

网友R:
无奈啊   现实

网友S:
昨天在值班室日关灯闪了一下,紧接着接到现场报告电话:产线急停!紧接着投入了抢修中……,这样的事平均每年要发生两次吧---同在北京经济开发区的兄弟们,你们单位有过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不只一家出现问题,供电又没有问题,还真奇了怪了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踢皮球技术

网友U:
我这里有时万能断路器会跳开,手动送上一切正常,给供电站打电话说没停电。

楼主:
可能是你的万能断路器太灵敏了

网友V:
下雨天潮湿,高压或低压供电线路绝缘下降,有瞬间对地放电现象产生,导致电网短暂失压。

网友W:
电网容量小,有大电机启动。线路过电压,避雷器等抑峰装置动作。线路重合闸。该电网有瞬时接地设备(故障状态)以上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W:
发生类似情况应该调节一下变频器参数,躲过电压波动周期。

网友X:
电网“重合闸”现象

网友Y(2014-09-02):
回复 网友W:
请问变频器遇到这种情况调哪些参数可以解决呢

网友Z:
是否属于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