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方式和算法

楼主(2013-03-27):
反应釜内发生化学反应自发热,检测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通过对冷却水流量进行控制调节,最终达到使反应釜内温度能够以所设斜率平稳增长。反应时间在半小时左右,温升在50℃左右。
调节之前温度曲线和调节之后温度曲线:
求控制方式,求思路,求控制算法。

网友A:
建议楼主先不要想得太复杂,找一个带程序控制的温控表试试,通过参数设置,设为正作用调节方式(制冷控制),然后再程序段设好温度及时间就好,如果控制要求较高,选用带自适应控制的仪表。控制算法不好搞的,没有试验数据也搞不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再思考下,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B(2013-05-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控制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简单处理好些
首先是控制要求简单化:可以直接简化为30分钟内温度从室温25线性提升至70度,那就是1.5度/分钟提升
系统开始执行,运行时间及温度都是可以得到数据的,那么实时的提升速率可以得到.
提升速度控制可用冷却水循环ON/OFF(如果系统波动不大的话).
如果系统波动大, 可适当设定一个上下限,偏离上下限时冷却水状态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