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在我们这里 ,有一部天车,他的控制电源是220V,由于天车主电源就是3相,无零线,不知道哪位神仙大哥 直接就取了一相火,然后一根线接天车配电柜接地地方当做零线,不久,就出事了,一个对讲机是220V 供电, 就烧毁了。我估计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上一台变压器,380V 变220 就没事了,可领到不信。为什么接地后 会烧毁呢。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对的,领导不信,可能是领导不懂。

网友B:
该情况下,控制电源应当使用~380V/~220V变压器。

网友C:
要配备380V 变220 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应该安隔离变压器

网友E:
上个变压器要多少钱啊
,但是你要说,因为接那样就烧了对讲机,那不一定哦,,,,

网友F:
对讲机烧掉不能说绝对是这问题所致
按照安全规定上隔离变压器是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个变压器要多少钱啊
,但是你要说,因为接那样就烧了对讲机,那不一定哦,,,,
有道理!!!

网友H:
三相220V,单相对地就是110V左右,额定电压220的电器用的话,有可能会烧坏的。

网友I:
还是你说得对,按个变压器,三线的,单根就220v,你的是220v,两根线的电压就380v,并且电流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大家误会了,我那三相是 380V 的,不适用隔离变压器,直接大地当零线,电压突然会升高还是下降?

网友J:
漏电保护没动作?

网友K:
那就装一个变压器啊

网友L:
天车很危险呀!安全第一

网友M:
正确的做法是:配备380V 变220 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N:
这个控制只与安全有关,与其它没有关系,烧对讲机与接线的关系不大。这个电路相当于保护接零的电路,然后零线在地上取了出来。

网友O: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相380,单相对地220。但是如楼主叙述中的情况,没有用系统的零线,而是在本地从接地点接了零线使用。而本地的接地点接地电阻可能达不到要求(接地电阻较大),导致和用电器之间分压,从而使用电器上的实际电压低于220V,长时间低压运行,导致损坏!

网友P:
那就要看你的对讲机电源是怎么取的,如果说你的对讲机上配三孔插头那就可能有关系了,因此此时行车上的地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了,行车上这样取了零线后有可能就讲地线的电位升高了,对讲机里面的电子元件很多都是接地的,这样也就可能导致对讲机烧了

网友Q:
看来看去,还是这个看的有理,

网友R:
必须用变压器哦~

楼主:
我也知道用变压器,就是直接接地当零线是造成对讲机烧毁的原因吗。为什么。17楼的我看不懂。

网友P: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不是没零线吗,然后你就把行车的金属部分(接地)直接当零线用了,那你那台行车总有接地电阻吧,有电阻就有压降,所以说你的行车的“地”实际上是有电压的,如果你的对讲机上如果使用接地线,那地线上也是有电压的,明白吗?
上面也有人说这是保护接零,对这样是可以认为是采用了保护接零,但你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保护接零了,因为你的这台行车还可能采用了保护接地,当然这两者是不能同时采用的,具体我就不啰嗦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为什么不能同时采用这两种保护方式(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

网友S:
应该是隔离变最安全。那个零线能不用尽量不用,什么负载都往上挂,非常容易出事。

网友T:
行车不能使用一线一地,220V电源应该取自380变220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