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请问一下欧姆龙PLC cp1h和台达dop-b10s411触摸屏怎么通讯??plc里面用设置东西嘛??
                 高人救命啊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PLC监控模式

网友B:
1、台达屏的程序选对应的PLC型号正确;
2、通讯电缆正确;
3、2个的通讯设置一致;

网友C:
同意!
两者的通讯端口,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要一致!

网友B:
请把题目改一下;台达的是触摸屏,不是变频器;

网友D:
1、台达屏的程序选对应的PLC型号即可;
2、通讯电缆正确;
3、2个的通讯设置一致;
4、多注意OMRON软元件的表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