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瞎搞电气这些年,终于轮到自己琢磨变频共直流母线的问题了,恰好是跟kdrjl版主研究过的试验台很类似:两台120KW三相电机同轴,一电动一发电,发电机为电动机提供可调节负载。

目前整体方案是,动力电源容量3相380、50KVA,一套变压器+整流器把380V变为最高900VDC可调;此900V作为直流母线,一台逆变器以直流母线为电源接电动机电动状态,另一台逆变器以直流母线为电源接发电机为回馈状态。

原理上肯定是行得通,但落实到技术细节,自己就难把握了,特意前来向kdrjl版主来求教。

1、动力电源是3相380VAC50KVA,电源容量这么小,120KW的电动状态电机的启动问题,如何解决?
2、驱动电动机、发电机的两台逆变器,上电工作的时序应如何要求?是否应同时启动?启动的同步性有没有严格要求?启动时,逆变器是否就应按正常工作时的象限状态设置?
3、电动状态电动机的逆变器,是既定产品;发电状态电动机的逆变器,拟用西门子。不知kdrjl版主,对西门子的变频驱动器选择,有何建议?
4、两台逆变器的上电,是否须要集成方(比如俺)来做充电电路?
5、直流母线上的保护,应如何规划更为合理?
6、直流电抗器,应如何规划更为合理?

望kdrjl版主不吝赐教,提携晚辈

楼主:
另一问题,假如两台逆变器的直流侧,都有自己原设计的电容,那么,还有没有必要再对直流母线增加额外电容?

网友A:
哇,这么多问题耶。

第一个,如果用西门子的逆变器,当然在直流母线就存在电容器了,无需再另配;

第二个,如果是两电机对拖做实验,一个电动一个发电,那整流装置最好和逆变器都采用一个制造商的产品,这样就无需自己再做预充电电路,或其他的辅助工作了。整流、共直流母线、逆变,都是适配的;

第三个,50kW的整流,对于一个空载的120kW的电机启动,勉强可以,此时,另外一台电机不要加载(发电),转起来以后,到了试验的工况点,再加载即可。此时加载发电的能量回馈到共直流母线,再给电动机提供能量。当然,50kW的整流小不小,我没计算过,不好说,若是我,我会提高整流器容量的,因为整流器的容量从50kW提高到120kW,并提高不了太多的成本,那多保险呢。以保证整流器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第四个,电动机要做恒转速控制,发电机要做恒转矩控制。这是必须的;两台电机控制方式要交叉,不能一样,一样就打架了;

第五个,在实验之前,要将两台对拖的电机分别上电,确定旋转方向(空载电动转一下即可)。要求对拖的两台电机空载电动运行方向一致,不能相反旋转。然后再开始一台恒速电动运行,另外一台恒转矩加载发电运行。

楼主:
kdrjl版主确实经验丰富啊。

第四点是关键是亮点。

第三点,是目前电源的供电容量是50KVA,为提高系统可靠性,减少意外发生,整流器可以做大些,老版主说的有道理。但是交流供电保护环节暂时还不能增大。

第五点,旋向是调试关键。版主的意思是,电动状态的先启动?然后再投入恒转矩(备发电)的电动机?

第二点,其中一台给电动状态电机供电的逆变器,是用户既定不可变的,另外一台需要我来配置。——目前对这个逆变器的选择正在犹豫中。

网友A:
第五点,电动和发电的两台系统同时启动,但发电的系统此时转矩设定应给0,也就是不给负载,让电动轻载启动到运行点即可,然后再慢慢给发电的电机加载制动;

关于发电的变频器用谁家的问题,最好两个逆变器是同厂家的,这样比较“般配”。不容易出事。

楼主:
因为供电容量有限,是不是有什么好措施,能让启动冲击电流尽量小。

楼主:
想想问题也不大,基本上相当于空载启动

网友A:
逆变器启动,本身就是软启动,没有问题。不会有冲击,除非你没有设置斜坡加减速。

楼主:
在电动状态逆变器已经指定的情况下,在西门子的逆变器或者说变频器中,kdrjl版主倾向于用哪一款会更稳妥呢?

网友A:
关于品牌我认为最不好出主意了,因为,整流部分、电动的驱动部分我都不知道,所以,不好表态。作为发电的驱动,应该是具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品牌我认为最不好出主意了,因为,整流部分、电动的驱动部分我都不知道,所以,不好表态。作为发电的驱动,应该是具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OK,驱动部分既定的逆变器是ELIN的,似乎原奥地利,现被西门子收购。俺到处找,到西门子网站上找,也找不到ELIN的操作手册,不知KDRJL版主是否听说过?

型号ETRIS T1000 WRG-750/1500-LD

整流部分,我打算自己采购升压变压器+一家国产可调整流器就得了,直流电抗现在考虑中,或者也让变流器厂家配好,还没落实到具体器件的细节选型。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奥地利的品牌,这个方案,你要考虑直流母线的预充电电路。因为是自己配的,整流单元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预充电电路的形式不同,要注意。

楼主:
整流计划可控,直流母线电压需要模拟波动。

ELIN的逆变器内部有自己的充电电路,它的直流部分与母线间有接触器、电阻切换。如果新买逆变器,需要考虑新逆变器的充电方式,有可能需要外加充电回路

网友A:
哦,没事,只要是可控的整流,附加预充电可省略。因为可控整流只要是恒流输出,预充电是自动的。要求可控整流一定要有电流检测和闭环控制即可。也就是说,整流电路是双闭环的,外环为母线电压控制,内环为母线电流控制。

楼主:
好象我们的理解有点偏差,目前我预想整流器,只是普通国产可控硅触发调压,没有电流闭环控制。

我的理解是,除原ELIN逆变器外,另外一台逆变器(或变频器)内部也定然有充电电路,需要了解这个充电电路;通常情况下,只要外部直流先加在充电电路之前,再上控制电就应该没什么问题——除非逆变器直流回路没有充电电路。

两台逆变器,都不进交流的,共用一台整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我们的理解有点偏差,目前我预想整流器,只是普通国产可控硅触发调压,没有电流闭环控制。

我的理解是,除原ELIN逆变器外,另外一台逆变器(或变频器)内部也定然有充电电路,需要了解这个充电电路;通常情况下,只要外部直流先加在充电电路之前,再上控制电就应该没什么问题——除非逆变器直流回路没有充电电路。

两台逆变器,都不进交流的,共用一台整流器
我是这么理解的,既然已经采用可控整流的形式了,那就应该具备电流可控的功能,否则,这个可控整流还有意义吗?不如二极管的桥式不可控整流更方便,更简单。

要知道,逆变器的共母线系统,如果直流母线电压随便的降低和升高,也是有危险的。可控整流,电压也不要随便的改变,否则,会出现故障。除非是可逆的整流-回馈系统。可以控制直流母线电压的改变。

楼主:
我觉得,普通非回馈变频(不控整流)的直流母线电压,既有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在不报警的范围内,都是允许的。

比如说,惯性停车时,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可能6、700V报警;比如说,交流电网电压下降,整流出直流电压也下降,变频也会报故障。如果经常加、减速,母线电压势必经常波动,要这样,逆变器岂不根本不能承受?

我觉得,如果不从直流再逆变会电网,采用不控整流,电压高时,可以采用能耗方式消耗掉,这样是不是让系统相对简单?电压低,如果不是整流器或逆变器本身故障,那就是电网的问题,设备本身无法解决。

——————————————————————————————————————

另外,关于两台电机运行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发电机作为负载调节,除起动之外,它的转矩应该和电动机相反才对;就是说,在负载调节运行情况下,假如发电机不被电动机拖动,它的转向,与电动机应相反。否则,就起不到负载调节作用了。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我说计划整流可控,是希望在网压不稳定的情况下,能够适当调节电压到逆变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倒不是为了整流器回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计划整流可控,是希望在网压不稳定的情况下,能够适当调节电压到逆变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倒不是为了整流器回馈
哦?那倒不必,因为,对于逆变器而言,有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存在,所以对于网侧的波动还是可以缓解的,况且逆变器对输入电压的需求不苛刻,有很宽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多问题耶。

第一个,如果用西门子的逆变器,当然在直流母线就存在电容器了,无需再另配;

第二个,如果是两电机对拖做实验,一个电动一个发电,那整流装置最好和逆变器都采用一个制造商的产品,这样就无需自己再做预充电电路,或其他的辅助工作了。整流、共直流母线、逆变,都是适配的;

第三个,50kW的整流,对于一个空载的120kW的电机启动,勉强可以,此时,另外一台电机不要加载(发电),转起来以后,到了试验的工况点,再加载即可。此时加载发电的能量回馈到共直流母线,再给电动机提供能量。当然,50kW的整流小不小,我没计算过,不好说,若是我,我会提高整流器容量的,因为整流器的容量从50kW提高到120kW,并提高不了太多的成本,那多保险呢。以保证整流器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第四个,电动机要做恒转速控制,发电机要做恒转矩控制。这是必须的;两台电机控制方式要交叉,不能一样,一样就打架了;

第五个,在实验之前,要将两台对拖的电机分别上电,确定旋转方向(空载电动转一下即可)。要求对拖的两台电机空载电动运行方向一致,不能相反旋转。然后再开始一台恒速电动运行,另外一台恒转矩加载发电运行。
对于第5点,还是不能理解。做转矩控制的电机,其转矩方向,须与电动电机转矩方向相反?还是相同?

怎样调节转矩的给定,才能做到给电动电机加预知的负载?

楼主:
若电动电机转矩恒给0,电动机的负载,是不是只能在速度改变时,才发生改变

网友A:
哦,你问的都是电机学和闭环自动控制系统的专业基础问题。首先,我觉得你应该仔细的去研究一下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图,有了电机四象限运行原理的基础,再来分析两电机对拖,就知道该如何做了。旋转方向、力矩方向在电机四象限运行图中,一目了然。

提示:两电机对拖,电动机应工作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发电机(就是加载的电机)应对应工作在第二象限(或第四象限)。

关于电机加载,预控转矩,需要采用矢量控制模式,给定0-10V,对应电机额定转矩的0-100%。这个简单,超简单。是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问的都是电机学和闭环自动控制系统的专业基础问题。首先,我觉得你应该仔细的去研究一下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图,有了电机四象限运行原理的基础,再来分析两电机对拖,就知道该如何做了。旋转方向、力矩方向在电机四象限运行图中,一目了然。

提示:两电机对拖,电动机应工作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发电机(就是加载的电机)应对应工作在第二象限(或第四象限)。

关于电机加载,预控转矩,需要采用矢量控制模式,给定0-10V,对应电机额定转矩的0-100%。这个简单,超简单。是线性关系。
呵呵。俺的基础一向不扎实的,做事,凭“理性的感觉”。

当两电机互拖时,总有一个拖另一个走,两电机旋向“一致”(把两电机看为一体),这没错。但事实上,假设将两电机同轴撤除,原被拖电机若要给电动电机提供负载,则必须提供反向转矩——即,电机电流与电压相位相反,转矩方向与电流一致,与电压相反,才能处于发电状态。

俺的理论水平一向比较轻浮,我的疑问,源于版主对于两电机“旋向一致”的调试经验。在我“理性地感觉”看来,在两电机断开同轴连接,转矩运行模式的电机,若点动试车,其转向,恰恰要与电动电机的转向相反。

——否则,提供负载的电机,就没有运行于“转矩模式”,是运行在超同步发电状态,这也能实现负载调节,但不如理想的“转矩控制”直接。那么,这种运转方式,与版主所言的一个运行于电动状态、一个运行于转矩模式,就相悖了。

版主您看,是不是我还没理解您说的东西?或者我们是用不同表达方式,表达了同一件事?

楼主:
“要求对拖的两台电机空载电动运行方向一致,不能相反旋转。然后再开始一台恒速电动运行,另外一台恒转矩加载发电运行。”

关键问题“运行方向一致,不能相反”——是分别从两电机轴侧看,还是两电机同轴时,从整体机组的一端来看

楼主:
其实又回到6年前与版主探讨的那个问题。普通交流异步机发电,正常情况下,仍然是那种超同步发电,即便变频处于转矩控制模式下,仍然如此,这是其发电的本质。

只不过,转矩控制模式下的被控目标,是其转矩矢量或者说有功电流矢量。因为负载调节电机必须被拖动,所以其频率(转速),不允许做闭环,否则两电机冲突;若负载电机速度开环给定频率,被拖动高于其同步速(给定转速或频率)时,就是发电状态。

网友A:
哦,看来楼主还是先动手做一下试验,体会一下,即可有所感知。

第一,再强调一遍,两电机同轴对拖,两电机在分别电动状态的旋转方向要一致。也就是说,你站在一个地方别动,两台电机分别作空载电动运行(一台运行时,另外一台别上电),他们两要左旋就都左旋,要右旋就都右旋。这是同轴顺方向旋转的意思;

第二,两台电机的控制,均采用矢量控制,一台电机恒转速控制,另外一台电机采用恒转速控制力矩限幅模式,此时被动的发电电机,转速设定值为零,在速度调节器饱和状态,通过力矩限幅的0-100%调节加载即可。

对拖实验过程,非常简单。只要发电的那台电机变频器速度调节器是饱和的,就很顺利的调节发电电流的大小,做到平滑加载。

楼主:
理解,当被拖动电机超过其同步速时,它提供的转矩就已经是与转速方向相反的转矩了。

现在想明白点儿了,发电的本质,仍然是超同步发电。

我咨询了一家国产变频,认为大功率变频,不宜做转矩控制,转矩模式很难保证负载的稳定,他们建议被拖电机,频率开环给定。不知道KDRJL版主怎么看?

————————————————————————————————
噢,刚注意到版主提到被拖电机是“恒转速控制力矩限幅模式”,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很新鲜,需要研究一下。

楼主:
不知道版主做这个实验时,是否注意实测了系统的总功率以后两变频分别消耗的功率。是否两变频各自的功率,比系统总功率要大?

楼主:
一般书本中的教材,几乎没有讲过鼠笼异步机发电、变频直流母线电压泵升的瞬态过程,所以大部分人都只听个结论而已。俺本来也认为这方案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天发现,需要把瞬态过程给领导们说清楚,或者说找到实际案例与资料——比如说,到KDRJL版主那里观摩一番,呵呵 ,否则项目不能向下进行。

今天,俺明白了领导们的心意之后,特意把超同步发电的瞬态过程,仔细想明白了;直流母线泵升电压的产生过程,自己也仔细分析过了,但是有点儿细节,还没有找到书本理论的充分支持。——比如说,为什么有实验表明,同样工况,载波频率越高,泵升电压越高。我认为瞬态过程是PWM过程中,IGBT导通——》建立励磁电流——》IGBT截止——》二极管续流(母线电容被充电);充电过程恰是发电机电压降低的过程,载波频率高,相当于电机发电、向电容充电的周期短,PWM整体占空比不改变的情况下,充电的占空比(有效时间)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充电有效值提高了。

无奈,俺这种想法,没找到确切的书本理论支持,仅限于自己猜想。不从最基础的理论上,把发电的原理给领导讲清楚,看来是不行了,呵呵 。不知KDRJL版主,怎么看待泵升电压的瞬态分析。

网友A:
两台电机对拖,如果共直流母线的话,电动与发电互相作用。如果说总功率小于各自的功率,我还真的没有测试过,需要实测在说话。从能量守恒的定理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否则,永动机就诞生了。发电的即便在发电,也是要消耗能量的。

楼主:
永动机倒不会有,能量、物质守恒,不增不减。

只不过如电感、电容谐振,电动机、发电机电流相位不同而已,它们电流的矢量和,比分量更小。

楼主:
两台2.2KW电机,一台7.5KW一台5.5KW变频,共直流母线。

当电动变频输入电流4.5、发电变频输入电流3.5,交流总电流约8A。

不知版主是否还在关注这个实验?

网友A:
还在关注,等有机会,我就测试一下,总有对拖实验的机会。

楼主(2014-05-27):
公司的采购、生产周期太长了,去年的活,到今天才基本采购、生产完备,刚刚开始调试。

回头看与版主交流过程中,因为思考问题方式不一样,有些关键词句相互有点儿误解,隔着一道墙。“然后再开始一台恒速电动运行,另外一台恒转矩加载发电运行。”——如果转矩模式的电机发电,那就是转矩模式的电机回馈制动了,其转矩要与速度模式电机相反,若脱开连轴器,二者转向可要相反了?而我理解,转矩模式电机与速度模式电机转向相同时,转矩模式电机一定是电动状态,速度模式电机是发电状态。——因为我手上没有能运行于矢量模式的变频,所以没办法试验。我们用了西门子1/3价格甚至更少的欧瑞,做速度调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应用。

觉得版主喜欢用以西门子设备的使用方式,去解释更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