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把的螺杆空气压缩机改成变频的,空压机要求压力在0.7-0.8MP,大家给个建议。我想了几个改造方法不知行不知道行不行,请大家指正                                                                                                    1 用压力送变器(4-20ma)直接输出给变频器控制电机
 2  压力送变器(4-20ma 接到压力控制仪表,再通过压力仪表输出的4-20ma控制变频器。
 3 利用空压机原来的电路,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设定两个频率30hz和50hz空压机加载时用50,卸载时用30hz

网友A:
卸载一定时间后,继续降低频率

网友B:
没太看明白,不是恒压控制吗?怎么还两档变频呢?变不变频,不是由压力决定的吗?

网友C:
用方案2,变频器一般不自带PID调节功能。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方案有问题,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供你参考:压缩机轻载启动达到标定压力使用流量控制器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压机的高效节能输出自动流量控制。

网友B:
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比较好,当然,不知道如果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方案,是不是需要改造原来的空压机管路。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通过压力或者流量自动闭环控制的。应该是最佳的节能方案。

网友E:
方案一就可以了,很多变频器都自带pid

网友F: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空压机电机不要在30hz一下运转,这点你搞明白了就差不多了,跟恒压供水是不同的。

网友G:
空压机低频运转,我的看法是多半要失败,成了“空转”。

网友B:
呵呵,行业特点很鲜明。很好的共享。空压机低频不行。这个提示好。

网友H:
长时间卸载应该继续降频

网友I:
自己改要注意润滑问题!

楼主:
出差了,刚回来,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J:
我也想这样改,我想知道这样改了之后能节省多少电。

网友K:
那要看你的空压机供气量和用气量的比例。

网友L(2013-05-07):
我们这里55KW的,9台机串联的,用PID控制,跟本上没有什么用,可能是用气大的原因,有时机不动。抢到另一台机,原机是气压到自动卸载,现在气压到下降频率,这点不好,电机热得了,厂家调不好,试用一个月后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