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我们公司买了一个控制箱,采用两个三相电源供电控制两个电机,在经过变压器得24v交流电后,在整流成直流电给同一控制电路接触器,结果一上电就烧了保险二极管。那位高手给讲讲这里面的道道。

网友A:
可以画出电路图以后,再作分析。

楼主:
no.1和no.2是一样的

网友B:
是二极管还是保险,你才用的是不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A:
原设计或制作,就是两个直流电源并联使用的吗?
单个供电是否能正常工作,并联时极性是否正确,元件(二极管)有无损坏?

只能泛泛而谈,给不出针对性的意见。

楼主:
单个运行正常,采用的是二极管保护,极性安装正确。单个运行电压24v,双个运行电压达到42v

网友A:
我回答不上来了,请朋友们帮帮忙!

另,不是说并列运行吗,我理解成两个电源并联;控制电路要求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应取同样的两相电,两个变压器的初.次级的同名端不能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