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我有个三菱触摸屏GT1150一QBBD一C的上电屏太亮连字都看不清了,但触摸有反应怎么办高手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三菱触摸屏GT1150一QBBD一C的上电屏太亮连字都看不清了,但触摸有反应怎么办高手们
那就查看屏的操作手册,看看如何调整亮度和对比度了。

网友B:
上面那个条是对比度,共16级可调,按+ —键;
下面是亮度,直接按对应的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条是对比度,共16级可调,按+ —键;
下面是亮度,直接按对应的方块;
谢谢麻烦是上电后屏看不见字

网友B:
呵呵;那只好找一台正常的在旁边对比着操作了;

网友C:
是不是本身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B:
有点怀疑你屏上是不是本来就没有显示出字;
就算对比度调到最大,字还是能看出一点点的;

网友D:
我这有块西门子的屏,也是白屏,拆开看排线掉了,找人说修不了,只能换屏。

网友B:
用你说的型号再次做个试验,把对比度调到16最大时,正面看的话字体的确看不太出来,但只要从侧面看的话。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的屏上根本没显示出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说的型号再次做个试验,把对比度调到16最大时,正面看的话字体的确看不太出来,但只要从侧面看的话。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的屏上根本没显示出字体;
大师是屏驱坏了吗?

网友B:
屏侧着看一下,什么也没有可能是液晶及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