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武汉波仕电子的RS-485 总线型远程测控系统已得到广泛应用,这主要因为 RS-485 总线具有传输距离远等特点。在传输速率为9600bit/s时传输距离可达1.2km以上,最高传输速率可达 10Mbit/s,且只用普通双绞线即可。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RS485的特点:
1.RS-485的电气特性:
  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改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一. RS485中继传输(1200米)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p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通信距离,如果需要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RS485中继器。

       在RS-485通信线上串接一个中继器,则可延长1.2Km(9600bps时)。在RS-485通信线上串接一个YG485A(或YG485TA)能够使RS-485的带负载能力增加到128个。YG485A、YG485TA支持最高通信速率一般为9600bps。同时具有吸收浪涌电流的抗雷击保护功能。由于YG485A(或YG485TA)独有内部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技术,所以确保适合所有半双工通信软件。

     ·  光隔RS-485中继器(YG485A、YG485TA)用于延长RS-485的传输距离
      · 可以用于增加RS-485信号的驱动能力(带负载能力)
      · 具有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功能,无需控制信号
        · 光隔RS-485中继器还可以实现RS-485信号的光电隔离。

二. RS232/RS485超远距离通信(5KM-10KM)

    波士独有CAN232G、CAN485G光隔超远程驱动器只需要二根线即可将RS-232或RS-485延长5000米! 省去了用中继器需要在野外供电的麻烦!
图               图

          ·用于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5Km(9600bps时)—10Km(4800bps时)
           ·通过转换成为CAN电平,还可用于实现通信机器之间的光电隔离
           · 可以互带110个节点
           ·超过5—10Km可以加波士光隔CAN中继器(型号:YGCAN)。

三.  RS485接线方法检录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法,四线制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大多采用的两线制接线方式。连接RS-485通信线路时之是简单地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而忽略了信号地的连接,这样连接时,在很多场合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却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这有2个方面的原因:

1.工模干扰问题:
   人们往往忽视了收发器有一定的共模电压范围,RS485转换器工模电压范围为-7-+12V,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整个网络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共模电压超出此范围,就会影响通信的稳定可靠,甚至烧坏接口。
2.EMI问题:
   发送驱动器输出信号中的共模部分需要一个返回通路,如果没有一个低阻的返回通道(信号地),就会以辐射形式返回源端。整个总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天线向外辐射电磁波。

1.典型的RS-485总线式通信方式:
  最典型的RS-485多机通信就是总线式的通信(图3):所有RS-485节点全部挂在一对RS-485总线上。实际上还有一根GND地线。注意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但是可以转弯。

   图1 典型的RS-485半双工多机通信
2.单环自愈RS-485多机通信方式
   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方式是由波仕电子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单环自愈的RS-485网大大增加了RS-485总线的通信可靠性。解决了RS-485总线断线、接线接头不牢等导致RS-485通信中断的问题。

波仕的485D是一种具有单环自愈功能的1路RS-232到2路RS-485的转换器。RS-485总线可以是直线或者曲线,但是不能绕成为环形。有了波仕485D转换器将1路RS-232转换成为2路RS-485的转换功能后,RS-485的2路输出开叉成了2路并在远端闭合。这就是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如图7所示。图中虽然有两根RS-485信号线(红线A和兰线B),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环路的RS-485信号,所以称为单环。自愈的特性表现为:当RS-485信号线有断线时,比如图中的红线A和兰线B中有一根断开甚至两根都断开时,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A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红线连接到485D的A1或者A2、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B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兰线连接到485D的B1或者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