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我解释下图中欧姆龙PLC +B这个指令

楼主(2013-03-28):
图片中是个加法指令,其中不能明白的地方是D113如何得出+296这个值,因为D111和D112加起来不晓得怎么转换成+296的
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A:
100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110 0100,转换为BCD码就是64
64(BCD)+ 64(BCD)=128(BCD)
128(BCD)用二进制表示就是 0001 0010 1000
然后将0001 0010 1000转换为10进制就是:296
大哥,搞搞清楚啥叫BCD对你至关重要~~~~
幸好你遇到的是论坛第一强人……
+5

楼主:
高人,在帮我看看这个啥意思,小弟实在是看不懂啊

网友B:
软件里有个地方可以看看进制转换
“视图”----“数据监视类型”.
当然,在PLC “内存”里有更多种数据转换可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在帮我看看这个啥意思,小弟实在是看不懂啊
360000(BCD) / 128(BCD)=2812.5,抛弃小数点得到2812(BCD)
2812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10 1000 0001 0010,转换为10进制就是 10258.
看来数制转换也是你的弱项啊,幸亏遇到了我这个高人啊。

楼主:
多谢,帮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