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无协议通信只能发送不能收怎么办?PLC对PC发送没问题,就是PC发的时候PLC接受不到信号,通讯设置没问题,接线没问题,怎么办?求教大侠

网友A:
是一直接收不到,还是有时能接收,有时收不到
接收是固定长度还是无固定长度?设置了没有?

楼主:
有时候能接收到 大多数时候接受不到
没有报警  目前PC端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固定 asd  我的软件没有设置固定接受长度设置值是默认 如下
1024 2048
接通请求功能用:
   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  1024(400h)
   数据长度制定   0 (0h)
数据接收用:
   接收结束数据个数指定 511(1ffh)
   接收结束代码指定  3338(d0ah)
接收区域指定:
   接收用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 1536(600h)
   接收用缓冲存储器长度     512(200h) 都是默认值

楼主:
有时候能接收到 大多数时候接受不到
没有报警  目前PC端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固定 asd  我的软件没有设置固定接受长度设置值是默认 如下

接通请求功能用:
   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  1024(400h)
   数据长度制定   0 (0h)
数据接收用:
   接收结束数据个数指定 511(1ffh)
   接收结束代码指定  3338(d0ah)
接收区域指定:
   接收用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 1536(600h)
   接收用缓冲存储器长度     512(200h) 都是默认值

网友A:
那你根据是固定长度还是无固定长度设置下164 165号缓冲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