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一台汇川MD320T45P 经维修后上电 瞬间烧毁充电电阻板
上电前 以确定三个IGBT 四个400v4700UF电容 三个整流模块全部是好的
接线也再三检查 没有接错
充电继电器外接24VDC通电也能正常动作
请问 驱动板如果有故障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如果会 那应该如何排除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维修一台返修的变频器,问题是模块炸坏。更换,检测各个电路都是正常的。上电瞬间,充电电阻全部烧断。模块电容都是好的,由于时间紧迫,只有更换新的充电电阻。上电,没问题。发货。我怀疑是充电电阻老化的原因。

网友B:
这种情况如果你手里有调压器的话,先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吧,看看充电电阻还会不会烧掉,再一个是不是机器用的时间久了,而且在试用过程中经常频繁的断电和上电,造成充电电阻冲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