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天车出毛病了

楼主(2013-03-28):
进口的德国天车,现在刚出现一个毛病,升降时抱闸动作不灵敏了,以前有啪啪的声音,现在也没有了,打开看见抱闸有磁力但是活动不灵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拆开看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重装上还是那样!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抱闸有磁力,应该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吧,可以让设备的去检修一下啊。

网友B:
活动轴上点滴油

网友C:
抱闸火丁是什么??

楼主:
不知道间隙到底应该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轴上点滴油
加油了,但是好像没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轴上点滴油
加油了,但是好像没有改善。
找个懂机械的看看

网友E:
你要先排除电气没有问题,那么拿把塞尺把间隙调整到设当的位置,一圈的间隙要相同。油不要加本生就是个刹车你加油给它润滑?

网友F:
什么牌子的 我们这边进口提升电机刹车有两段控制的 开启瞬间接入高电压 延时几秒后接入正常运转模式,为的是快速打开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排除电气没有问题,那么拿把塞尺把间隙调整到设当的位置,一圈的间隙要相同。油不要加本生就是个刹车你加油给它润滑?
加油不是加在刹车摩擦盘上

网友G:
是抱闸和电机一体的吗?是,应该检查制动器间隙应该在1.2-0.6mm.

楼主:
感谢朋友的指教,昨天去上班的时候看见常见来人修理过了,好像调整了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H:
这样的东西还用进口,太不相信国人了吧~不知道你的天车是几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