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mr-j2s-70a伺服放大器,控制模式设置的是:速度/转矩模式,当我将lop置ON后,设置模拟量转矩指令,模拟量速度限制,达到的效果是电机速度不变按照速度限制设定的运行,而输出扭矩却很小,我加大负载后,输出扭矩增大,但是电机速度却不减小,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吧,新手还是搞不清楚扭矩模式和速度模式啊

网友A:
你好,
MR-J2S资料集的3-36页上有说明,你这样操作确实进入了转矩模式。在转矩模式下,只调节输出的扭矩,所以加大负载后,输出扭矩增大,速度的话由速度限制来控制,如是外力的转矩大于电机的,会出现反转的情况。你所说的情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