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我用PC网线联上K300,在IE中输入IP地址,显示无法打开,应该提示下载个JAVA,不知道哪设置的不对?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 与电脑没办法直接485通讯的,我们有个项目遇到过,伺服驱动器的供应商说需要一个PCI卡,弄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去客户那边了,是怎么弄的我也不清楚当时用软件,不管发什么命令,总是返回同样的。。。以为通讯上了,其实没有